接入电平转换芯片造成SPI复用不能正常通讯的疑问

楼主(2021-07-23):
    过程描述:一个mcu和两个外设公用一组SPI进行通信,其中外设2由于电源电压不同,SPI数据线使用了电平转换芯片,目前的问题是MCU与外设1进行SPI通讯,MCU的数据输入SDI始终为低电平,当断开与外设2连接的SDI连线后,MCU与外设1的通讯就正常了。疑问:现象上看是由于连接的电平转换芯片对SDI信号线上造成了影响,但是外设2的SPI片选信号已经设置为高电平,也就是没有工作,为什么还会影响外设1的通讯,电平转换信号型号为74LVC2T45DC,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2个信号同时输入到MCU,其中一个断开或高阻态才可以,最好的办法,这个MCU输入信号各自1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信号同时输入到MCU,其中一个断开或高阻态才可以,最好的办法,这个MCU输入信号各自1根线

由于MCU的资源有限,只能复用一组SPI,外设2未使用时,电平转换芯片的输入端应该是无输入,电平转换芯片到MCU的输出端应该也是高阻状态

网友B:
    “外设2的SPI设为高电平,外设2没工作”,你要先确认,当外设2处于未选中状态,他的SDO管脚是否为低电平。如果是低电平,那么你MCU的SDI管脚确实会被拉到低。因为你用的电平转换芯片是带缓冲功能的,输出能力很强哦。建议你看下外设2的规格书,看看他未被选中时,芯片的输出是什么形式的,如果只是下拉输出,那么你可以外置一个上拉电阻使得其默认电平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MCU的资源有限,只能复用一组SPI,外设2未使用时,电平转换芯片的输入端应该是无输入,电平转换芯片 ...

    你上原理图吧,我觉得你的转换芯片控制高阻肯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设2的SPI设为高电平,外设2没工作”,你要先确认,当外设2处于未选中状态,他的SDO管脚是否为低电平。 ...

外设2是AD7927,试过将AD7927端的SDI上拉,结果MCU和外设1进行SPI通讯时,SDI就一直是高电平,感觉是电平转换芯片的输入是高,输出就会强拉为高电平,电平转换没有输入时, 输出就会强拉为低电平,导致互联的SDI无法通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设2是AD7927,试过将AD7927端的SDI上拉,结果MCU和外设1进行SPI通讯时,SDI就一直是高电平,感觉是电平 ...

    你们这是拍脑袋上芯片?
    SPI 的 MISO。一般空闲都是低电平吧。 你这能想通吧?
你中间加一个74LVC2T45。 74LVC2T45 一看这输入为低电平,那我输出必须为低。
如果74LVC2T45输出低是高阻,那就不会对你总线造成影响。但是如果不是哩,如果2T45是推挽输出哩? 那你就坑了

网友:
    2T45输出为高阻态不是由输入决定的,而是OE信号决定的。

网友D:
    74LVC2T45DC是2 bit电平转换,那么考虑到传输方向,你的SPI电平转换需要3个74LVC2T45DC,MISO用一个电平转换芯片(DIR配置成从外设2到MCU),CSn、CLK、MOSI用两个(DIR配置成从MCU到外设2)。当你想用MCU与外设1通讯时,需要把MISO的这个电平转换芯片的DIR配置成从MCU到外设2。手册里明确了,只有VCCA或VCCB为GND时,才是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是拍脑袋上芯片?
SPI 的 MISO。一般空闲都是低电平吧。 你这能想通吧?
    你中间加一个74LVC2T45 ...

    主要是两端的电平不匹配,所以才用这个芯片,而且之前看芯片手册里没有说这个输出是推挽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74LVC2T45DC是2 bit电平转换,那么考虑到传输方向,你的SPI电平转换需要3个74LVC2T45DC,MISO用一个电平转 ...

    现在是用了3个74LV2T45,MISO单独用了一个,DIR固定接低电平,方向没错, 现在不太清楚当74LV2T45没有输入时,输出状态是什么?手册里也没看到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两端的电平不匹配,所以才用这个芯片,而且之前看芯片手册里没有说这个输出是推挽输出的

    所以说你们拍脑袋, 你们这用法,应该先使用4052 或者 SPI  Swtich芯片,把出来的信号一切二,然后做电平转化。这样就没问题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你们拍脑袋, 你们这用法,应该先使用4052 或者 SPI  Swtich芯片,把出来的信号一切二,然后做电平 ...

    这不是拍脑袋,我这项目选型受很多限制,需要尽量用公司库的元器件,MCU的GPIO资源也没有富余,之所以DIR的控制脚直接固定接地,就是因为现在的MCU可用的GPIO全都用满了,一个剩余都没有,最早考虑使用专用的SPI转换芯片,可惜项目不让用,没处在当中当然不会理解。

网友:
    上个原理图哦,让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拍脑袋,我这项目选型受很多限制,需要尽量用公司库的元器件,MCU的GPIO资源也没有富余,之所以DIR ...

电平转换芯片的dir方向管脚,你可以用外设2的片选信号来控啊。。当外设2没被使能的时候,让电平转换芯片的方向变一下,外设2的端口电平就不会影响到你的MCU端口了。

网友:
SPI通讯线上串1K电阻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到转换芯片那端串1K电阻

网友:
    最好是贴出你的图最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