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稳压二极管做PSPICE仿真

楼主(2021-07-23):
请教,稳压二极管做Pspice仿真

网友:
库里的型与实际的参数手册里是一致的,比如IN的稳压值是8.2。库里没有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直接输入参数手册里查出的型就可以了。

看来你对库的用途还不是太懂。正确的方法是:要先知道所用元件的参数和型(从参数手册里查),再到库里去寻找有没有这个型可以直接调用,如果库里没有,就需要自己补充库了。而不是你现在的样子:不知道元件参数和型,去库里寻找所用参数对应的型。

网友:
右键点击二极管,出现一个edit pspice model,就会打开二极管参数窗口,里面你就可以自己改动稳压值,再关闭保存成你想要的文件名就可以了(是lib文件,以后可以再调用)

网友:
    我也是来看评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