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2.8的原理图怎样转orcad或者pads呀

楼主(2021-07-23):
    xpedition2.8的原理图怎样转orcad或者pads呀。有大神可以教教我吗。感谢!

网友A:
    先从xpedition导出EDIF再导入Orc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xpedition导出EDIF再导入Orcad

    我试过了  导出的原理图用orcad打开,没有网络名称。

网友B:
    试下导出到AD,再导OR或PA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下导出到AD,再导OR或PA就简单了

好的  谢谢啦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下导出到AD,再导OR或PA就简单了

请教一下AD怎么导入啊   EXP和XPE是两种软件吧。AD没有XPE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