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沉镍金板孔环裂纹失效的机理是什么?

楼主(2021-07-23):
化学沉镍金板孔环裂纹失效的机理是什么?

网友:
由于热胀冷缩原理,PCB板在回流焊和波峰焊时受高温膨胀。

网友:
由于PCB板材的选择与表面处理工艺不匹配,板材便会给孔环一个向上的应力,将孔环向上顶起,造成孔环发生向两边翘起的形变,导致孔环出现裂纹。

网友:
    硬板还是软板?在哪个制程发现的?化金?化金后SMT前?SMT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