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中一点接地的疑问

楼主(2021-07-23):
PCB设计中一点接地时,通过这个点回到主电路的地时这个过程中通过几个通孔都可以吗?

结束时间: 2021-10-21 09:40

正方观点 (0)

这一点只能打一个通孔

反方观点 (7)

这一点打几个通孔都行,只要经过这个电源的电容回到主电路地就可以

辩手:0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走的是最短的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走的是最短的回路

是走最短的回路,但是有时候迫不得已才绕弯,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