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万用表DMM7510的偏移补偿功能,你会使用吗?

楼主(2021-07-23):
偏移补偿是一种在低电平电阻测量中减小或消除热电动势 (EMFs) 的测量技术。由于热电动势 (VEMF) 存在而产生的电压偏移会对电阻测量精度产生不利影响,为了克服这些偏移电压,可以使用偏移补偿欧姆。
今天安泰测试就通过实际测试案例,了解使用或不使用万用表偏移补偿功能时的测试差别。
测试设备:
· 一台吉时利万用表 DMM7510
· 一台已设置为与DMM7510进行通信的计算机
· 四根1756 型绝缘橡胶电缆
· 一个20 Ω的电阻
测试连接:
此处,我们使用4线法进行电阻测量,以消除导线引起的误差。连接时,可以使用前面板或后面板端子,下图显示了这两种不同的物理连接方法。
(注意,必须使用前部端子或后部端子。不能混合使用前部连接和后部连接。)
图:4线电阻测量的前面板连接示意图
图:4线电阻测量的后面板连接示意图
测试结果
从下表我们可以得到使用和不使用偏移补偿功能两种情况下的测试结果。因此,在低电平电阻测量中,建议开启偏移补偿功能。
表:关闭和开启偏移补偿时的测试结果
DMM7510应用方向
图:4线电阻测量的前面板连接示意图
吉时利万用表Keithley DMM7510 同时配有高分辨率精准数字万用表 (DMM)、图形触摸屏和高速、高分辨率数字化处理器,电阻灵敏度达0.1 μΩ,非常适合用于测量小电阻,如激光二极管模块的热敏电阻。

网友:
    偏移补偿是一种在低电平电阻测量中减小或消除热电动势的测量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