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在开关转换电源纹波测试的应用

楼主(2021-07-23):
近期,某客户需要测试电磁检测设备上的开关电源电路纹波测试情况,开关电源模块输入端是220V,输出转换成直流12V,需要判断纹波大小情况,以此去排除掉是否是电源模块供应的问题,但是之前测试,用普通电压探头检测效果并不理想,市面上以及通用标配的探头测试噪声引入过大,对于纹波的测试真实度不是很乐观。
客户找到安泰测试,希望我们有详细的方案能够有效减少噪声同时对测试的实际纹波能够观测出来。
开关模式电源
开关模式电源(Switch Mode Power Supply,简称SMPS),又称交换式电源、开关变换器,是一种高频化电能转换装置,是电源供应器的一种。其功能是将一个位准的电压,透过不同形式的架构转换为用户端所需求的电压或电流。开关电源的输入多半是交流电源(例如市电)或是直流电源,而输出多半是需要直流电源的设备。
因此开关电源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LED照明、工控设备、通讯设备、电子冰箱,等数码产品消费电子等领域。不过开关电源比较复杂,内部晶体管会频繁切换,若切换电流尚未加以处理,可能会产生噪声及电磁干扰影响其他设备,容易在用电器上产生谐波,而谐波会产生较多的危害;同时也会降低了电源的效率;更有甚者较强的纹波会造成浪涌电压或电流的产生,导致烧毁用电器,对人员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当然会带来噪音干扰,使图像设备、音响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针对客户实际情况安泰测试技术给客户配置了泰克示波器TBS1202C+1:1泰克探头P2220的方案。客户主要做自身设备的供应的电源模块进行测试,供电输入是市电,输出端主要是DC电压12V,对带宽要求不高,客户结合自身选择200M为未来测试留有余地,而且本身泰克示波器TBS1000C系列产品对于纹波测试中信号捕获也有很好的效果;配置的P2200探头除了有普通的10X衰减档位,还有1:1等比例衰减,有效减少噪声的引入。
CH2用普通10X探头测试
CH1用等比例1:1探头P2220测试
通过对比测试发现,相较于普通探头等比例的探头配置能够有效减少纹波测试中的噪声,看到真实的纹波信号。
总结
配置要求: 针对纹波要求,信号频率不是很高,如果需要看高频谐波噪声可以适当提高带宽,100M带宽足够,探头配置需要等比例1:1探头即可。
系统配置参考:

网友:
    开关模式电源是一种高频化电能转换装置,是电源供应器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