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的钢网费应该如何报?

楼主(2021-07-23):
PCBA的钢网尺寸有37*47,42*52的,那给客户报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
钢网的尺寸各种各样,远不止这二种,这需要看你们的印刷机适合用什么钢网,PCB的大小也决定钢网的大小。全自动印刷机一般选择55*65.半自动选择37*47的居多。具体可看情况而定。

网友:
用来印刷红胶或锡膏在pcb板上,红胶工艺的钢网和锡膏工艺的钢网是不一样的,红胶的钢网是每个元件焊盘中间位置开孔,锡膏钢网是在每个零件的每个焊盘位置开孔。

网友:
还得根据实际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