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aN在matlab里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7-23):
请问NaN在matlab里面是什么意思?

今天在算一个矩阵的时候,matlab的结果是NaN,我网上查NaN的意思是not a number,

指的是“值不是唯一的”还是是说这个矩阵的结果根本不是数字?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不是一个数,就是不是唯一的

网友:
NaN或者nan都是“非数”的意思,“0/0”、“∞/∞”、“0*∞”都会产生这种结果

网友:
NAN Not A Number就是代表不是一个数据
经常用在下面两种情况
1.数据处理时,在实际工程中经常数据的缺失或者不完整,此时我们可以将那些缺失设置为nan,Matlab处理缺失的数据时就会跳过或者其他处理——这个是Matlab优越于其他语言的表现之一。另外但读取数据时,某个字符不是数据,那么Matlab自动将它认为nan处理

比如Matlab中提供的nanmean, nanmax, nanmin, nanstd, nansum, nanvar这么多函数可以处理包含nan的数据

2.还有就是绘图的时候,如果我们想挖掉一部分,那么nan就起作用了

比如我们要绘制z=x^2+y^2在[-10 10]区域的图形但是要挖掉x<sin(y)的那部分,那我们看看如何操作[x,y]=meshgrid(-10:0.1:10);
z=x.^2+y.^2;
subplot(121)
mesh(x,y,z)
sel=x<sin(y);
z(sel)=nan;
subplot(122)
mesh(x,y,z)

网友:
应该是“不明确的数值结果”的意思,也解释为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