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到啦

楼主(2021-07-23):
CH368 芯片的 RSTO 引脚为复位输出,低电平有效。在系统复位期间,RSTO 引脚输出低电平;在完成 SPI 接口 FlashROM 配置信息加载后,RSTO 输出高电平;然后再进行 IIC 接口 EEPROM 配置信息加载;最后 CH368 芯片进入正常工作状态,RSTO 引脚切换为通用输出引脚。CH368 提供了 32 位数据总线静态输入寄存器 DBUSR,读取该寄存器时 I/O 和存储器的读写选通控制线都不会输出信号,所以能够读取当前本地数据总线 D31~D0 的静态数值,类似于 GPI 通用输入引脚。如果数据总线的 D6 引脚上连接了下拉电阻,则读出的数据的位 6 为 0,否则为 1。CH368 提供了宽度为 12 位的硬件计时单元(SPICR[3:0]+CNTR),以 PCIE 总线主频的 204.8 分频为计时输入,对于 PCIE 总线的标准 100MHz 主频,硬件循环计数寄存器每隔 2.048uS 增加一个计数,从 000H 计数到 0FFFH 再循环到 000H 共需要 8388.608uS。通过比较前后两次读取的计数的差值,可以计算出实际延时,用来代替误差较大的计算机软件指令循环。CH368 芯片的输出引脚都是 3.3V LVCMOS 电平,兼容 5V TTL 电平,输入引脚除 PCIE 信号引脚、RD#引脚、WR#引脚、CS#引脚之外,都能够承受 5V 耐压,兼容 5V CMOS 电平、3.3V LVCMOS 和 5V TTL及 LVTTL 电平。

楼主:
CH368 芯片的 RSTO 引脚为复位输出,低电平有效。在系统复位期间,RSTO 引脚输出低电平;在完成 SPI 接口 FlashROM 配置信息加载后,RSTO 输出高电平;然后再进行 IIC 接口 EEPROM 配置信息加载;最后 CH368 芯片进入正常工作状态,RSTO 引脚切换为通用输出引脚。CH368 提供了 32 位数据总线静态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