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core 在linux怎么创建文件夹?

楼主(2021-07-23):
代码中写的是IO方式创建文件夹,但是放到liunx系统中文件夹创建出来自动带斜线,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检查一下创建文件夹那块吧

网友:
在创建文件夹的时候使用“/” 的斜线格式,这样在windows和linux都可以正确的创建文件夹,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贴代码,贴代码贴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