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实用DIP焊接关键工艺要点!THT选择性波峰焊PCBA电路板设计应遵循的要求!

楼主(2021-07-23):
在传统的电子组装工艺中,对于安装有过孔插装元件(PTH)印制板组件的焊接一般采用波峰焊接技术。

DIP波峰焊接有许多不足之处:

1、不能在焊接面分布高密度、细间距贴片元件;

2、桥接、漏焊较多;

3、需喷涂助焊剂;印制板受到较大热冲击翘曲变形。

由于目前电路组装密度越来越高,焊接面不可避免将会分布有高密度、细间距贴片元件,传统波峰焊接工艺已经对此无能为力,一般只能先单独对焊接面贴片元件进行回流焊接,然后手工补焊剩余插件焊点,但存在焊点质量一致性差的问题。

随着通孔元器件(尤其是大容量或细间距元器件)的焊接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对无铅和高可靠性要求的产品,手工焊的焊接品质已不能符合高品质电装生产的要求,波峰焊在具体使用中又不能完全满足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应用,选择性波峰焊的应用在最近几年的应用得到了飞快的发展。

对于只有THT穿孔元件的PCBA电路板来说,因为波峰焊技术仍然是目前最有效的处理方法,所以用选择焊来取代波峰焊不是必要的,这一点十分重要。但是,对于混合技术电路板而言,选择焊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可以根据所使用的喷嘴类型,以简洁的方式复制波峰焊技术。

选择性焊接工艺有两种不同工艺:拖焊工艺和浸焊工艺。

选择性拖焊工艺是在单个小焊嘴焊锡波上完成的。拖焊工艺适用于在PCB上非常紧密的空间上进行焊接。例如:个别的焊点或引脚,单排引脚能进行拖焊工艺。

选择性波峰焊技术是SMT技术中新兴发展的技术,它的出现较大的满足了高密度多样性混装PCB板的组装要求。选择性波峰焊具有焊点参数单独设置,对PCB热冲击小,助焊剂喷涂量少,焊接可靠性强等优点,正逐渐成为复杂PCB不可或缺的焊接技术。

网友:
在传统的电子组装工艺中,对于安装有过孔插装元件(PTH)印制板组件的焊接一般采用波峰焊接技术。

网友:
随着通孔元器件(尤其是大容量或细间距元器件)的焊接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对无铅和高可靠性要求的产品,手工焊的焊接品质已不能符合高品质电装生产的要求,波峰焊在具体使用中又不能完全满足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应用,选择性波峰焊的应用在最近几年的应用得到了飞快的发展

网友:
选择性焊接工艺有两种不同工艺:拖焊工艺和浸焊工艺

网友(2021-09-01):
    超实用DIP焊接关键工艺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