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子元器件分为几个种类?

楼主(2021-07-23):
一般电子元器件分为几个种类?

网友:
小功耗的二、三极管、mos管一般是十万小时以上(每天工作6-7小时可用30年).

运放数字稳压ic,核心元器件(cpu、mcu、dsp)属多种元件混合,里面单个元件也是十万小时以上,厂家出厂时也只能保正万分之一的损坏率,使用当中最多也只能保5年,一般是1-3年.

各种金膜/氧膜/绕线等电阻各种小功耗电感、变压器,这些一般不谈论它的使用寿命.
铝电解/钽电解/陶瓷等电容跟时间有关,最少也有十年.

网友:
电子元器件常见的,有电容,电阻,店感,晶振,2.3极管等等,

电容又知分;云母电容,电道解电容,BBC电容,陶瓷电容,纸介电容,瓷介电容,独石电容。等等

电阻;压敏电阻。热敏电阻。排阻,光敏电阻,力敏电阻,氧化膜电阻,碳膜电阻,绕线电阻,气敏电阻,等版等

电感权分;叠成电感,绕线电感,磁珠电感,色环电感,功率电感,电感线圈,铜芯电感等等

网友:
一般看来的话,就分电专阻类,电容类,半导体类,电感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