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剖制的流程及技巧

楼主(2021-07-23):
PCB板剖制是PCB设计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但是由于其中涉及到砂纸磨板(属有害工种)、描线(属简单重复劳动),不少设计人员不愿从事这项工作。甚至许多设计人员认为PCB板剖制不是技术工作,初级设计人员稍加培训即可胜任这项工作。这种观念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正如许多工作一样,PCB板的剖制还是存在着一些技巧的。如果设计人员掌握这些技巧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也可以大幅度减少劳动量。下面我们就详细谈谈这方面的知识。

  一、PCB板剖制的概念

    PCB板剖制是指根据原有的PCB板实物得到原理图和板图(PCB图)的过程。其目的是进行后期的开发。后期开发包括安装元器件、深层测试、修改电路等。因为不属于PCB板剖制的范畴又与之相关,因此仅做介绍不再详述。

  二、PCB板剖制的流程

  1、拆除原板上的器件。
  2、将原板扫描,得到图形文件。
  3、将表面层磨去,得到中间层。
  4、将中间层扫描,得到图形文件。
  5、重复2-4步,直到所有层都处理完。
  6、利用专用软件将图形文件转换为电气关系文件---PCB图。如果有合适的软件,设计人员只需把图形描一遍即可。
  7、检查核对,完成设计。

  三、PCB板剖制的技巧

  PCB板剖制尤其是多层PCB板的剖制是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其中包含了大量的重复性劳动。设计人员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否则非常容易产生错误。做好剖制PCB板设计的关键在于利用合适的软件代替人工进行重复性工作,即省时又准确。

  1、剖制过程中一定要用扫描仪
  许多设计人员习惯直接在protelpadsOR或CAD等PCB设计系统上画线。这种习惯非常不好。扫描得到的图形文件既是转换成PCB文件的基础,又是后期进行检查的依据。利用扫描仪可以大大降低劳动难度和强度。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能充分利用扫描仪,即使没有设计经验地人员也可以完成PCB板剖制工作。

  2、单方向磨板
  有些设计人员为了追求速度,选择双向磨板(即由前后表面向中间层磨掉板层)。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双向磨板非常容易磨穿,致使其它层损坏,结果可想而知。PCB板的外层由于工艺和有铜箔、焊盘等原因最硬,中间层最软。因此到最中间层,问题更为严重,往往无法打磨。另外,各个厂商生产的PCB板材质、硬度、弹性都不一样,很难准确磨去。

  3、选择优秀的转换软件
  将扫描得到的图形文件转换为PCB文件是整个工作的关键。有了好的转换文件。设计人员只需“照猫画虎”,将图形描一遍即可完成工作。这里推荐EDA2000,真的很方便。

网友:


网友:
将扫描得到的图形文件转换为PCB文件是整个工作的关键

网友:
PCB板剖制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