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板,平面区域比起铺铜或灌铜有什么优点?铺铜或灌铜都能完成的事,搞个平面...

楼主(2021-07-23):
pads画板,平面区域比起铺铜或灌铜有什么优点?铺铜或灌铜都能完成的事,搞个平面区域有何讲究

网友:
我觉得从结果的需求上来说是一致的。在一些需求上,可能会需要某个区域有铜覆盖,但是单纯靠铺铜,或者其设置的规则无法满足这个需求,比如有个芯片的区域,如果你设置了铺铜,就是一般铺过去了,留下一定间隔。但是可能你的需求是类似出现一个散热焊盘的效果的话,明显,直接弄个平面会更方便。

网友:
多层板中针对混合层的处理,划分出几个区域

网友:
Top和Bootm层采用覆铜
内层使用平面区域进行分割,内层是负片
在软件前期进行分层设置属性时,软件也是可以把内层的属性,比如电源层层属性的选择也可以选择为其他性质如NO PLANE

网友:
Split/Mixed plane可以把沒有用的pad移除 (remove unused pads)

舖銅的面積可以變大一點

https://imgur.com/4dXacq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