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生产制作的PAD焊盘可行性工艺详细分析

楼主(2021-07-23):
PAD焊盘(就是俗称的插件孔(PTH))

1.插件孔大小视你的元器件来定,但一定要大于你的元器件管脚,建议大于最少0.2mm以上。也就是说0.6的元器件管脚,你最少得设计成0.8,以防加工公差而导致难于插进。

2.插件孔(PTH) 焊盘外环单边不能小于0.2mm(8mil) 当然越大越好,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3.插件孔(PTH) 孔到孔间距(孔边到孔边)不能小于0.3mm。当然越大越好,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4.焊盘到外形线间距0.508mm(20mil)

网友:
插件孔大小视你的元器件来定,但一定要大于你的元器件管脚,建议大于最少0.2mm以上。也就是说0.6的元器件管脚,你最少得设计成0.8,以防加工公差而导致难于插进。

网友:
插件孔(PTH) 焊盘外环单边不能小于0.2mm(8mil) 当然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