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pads,为什么打不开.pcb的文件 系统根本不认.pcb。 为什么?

楼主(2021-07-23):
安装了pads,为什么打不开.pcb的文件 系统根本不认.pcb。 为什么?

网友:
.pcb不一定就是PADS畫的

网友:
layout的时候是不能直接对元件进行复制粘贴的,必须在eco的模式下才能进行。 你将你要复制的那个pcb文件进入到eco模式,然后再将其他pcb的元件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指文件图标不是PADS那种图标,而是无法识别的图标?如果是这样的话,从软件里选择打开,或者点右键选择软件打开。这种情况一般是软件的文件关联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