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能画出电路图,但运行后不对,Unable to open file

楼主(2021-07-23):
Pspice能画出电路图,但运行后好像不对,没有Trace/Add trace的选项,   Simulation running...
No recognized product configuration selected.
* E:\PSpice\Backup\Schematic1 36.sch
Reading and checking circuit
Unable to open file
Unable to open file
Circuit has errors ... run aborted
See output file for details
Simulation aborted ”
是什么问题呐???

网友:
我每次都是重新开一个workspace然后还要保证所有文件都在一个文件夹里。

网友:
是不是指文件图标不是PADS那种图标,而是无法识别的图标?如果是这样的话,从软件里选择打开,或者点右键选择软件打开。这种情况一般是软件的文件关联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