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阻抗与Pcb加工有关吗?与Pcba加工也有关吗?

楼主(2021-07-23):
绝缘阻抗与Pcb加工有关吗?与Pcba加工也有关吗?

网友:
是的。PCB制造与阻抗相关的关键因素有:

1、介质层厚度与阻抗值成正比。
2、介电常数与阻抗值成反比。

3、铜箔厚度与阻抗值成反比。

4、线宽与阻抗值成反比。

5、油墨厚度与阻抗值成反比。

这些关键因素存在加工的各个环节中。

当然在PCBA加工环节,也会影响到阻抗,譬如锡膏印刷的厚度。

网友:
pcba=printed cirruit board +assembly

也就是说pcb空板经过smt上件,再经过dip插件的整个制程,简称pcba

其中牵扯到的参数控制,漫多的的

dip制程:wave solder的进锡时间,波焊高度等等

比如说:smt制程:profile曲线非常重要

至於说如何审核pcba的供应商,那得面面俱到,若也需要刘个连络方式,彼此研讨

pcb 即 printed circuit board 的简写,中文名称为印制电路板,又称印刷电路板、印刷线路板,是重要的电子部件,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是电子元器件电气连接的提供者。由于它是采用电子印刷术制作的,故被称为“印刷”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