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包含的内容及可制造性设计实施程序

楼主(2021-07-23):
PCB设计色含基板与元器件材料选择、印制板电路设计、工艺(可制造)性设计、SMT可靠性设计、降低生产成本等内容。
SMT印制板可制造性设计实施程序如下所述
1、确定电子产品的功能、性能指标及整机外形尺寸的总体目标
这是SMT印制板可制造性设计首考起的因素。
2、进行电原理和机械结构设计,根据整机结构确定PCB的尺寸和结构形状
画出SMT印制板外形设计工艺布置图。确定PCB的尺寸和结构形状时既要考虑电子产品的结构,还要考印机、贴片机的夹持边,标PCB的长、宽、厚,结构件装配孔的位置、尺寸,留出夹持边不能布放元件的尺寸、焊盘的边缘尺寸等,使电路设计师能在有效的范围内进行布线和元件布局设计。
3、表面组装方式及工艺流程设计
表面组装方式及工艺流程设计合理与香,直接影响组装质量、生产效率和制造成本。
表面组袋件(SMA)的组装类照和工艺流程原则上是由PCB设计规定的,因为不同的组装方式对焊盘设计、元件的列方向都有不同的要求,一个好的没计应该将焊接时PCB的运行方向
都在PCB表面标注出来,生产制造时应完全按照设计规定的流程与运行方向操作。
4、根产品的功能、性能指标及产品的档次选择PCB材料和电子元器件
(1)选择PCB材料
(2)选择元器件
要根据具体产品的电路要求,以及PCB尺寸、组装密度、组装形式、产品的拓次和投入的
成本选择元器件。
①SMC的选择
—— 注意尺寸大小和尺寸精度,并考史满足贴片机功能。
—— 和留电解电容器主氨用于电容量大的场合
—— 薄膜电容器用于时热要求高的场合。
—— 云母电容器用于值高的移动通信领域。
—— 波峰焊工艺必须选择三层金属电极焊端结构片式元件。
②SMD的选择。
—— 小外形封装晶体管:SO123是最常用的三极管封装,SOT143用于射频
—— SOP、SOJ:是DIP的缩小型,与DIP功能相似。
—— QFP:占有面积大,引脚易变形,易失去共面性;但引脚的柔性又能帮助释放应力,改普
焊点的可靠性。QFP引脚最小间距为0.3mm,目前0.5mm间距己普這应用,0.3mm、0.4mm
的QFP逐渐被BGA替代。选择时应注意贴片机精度是否满足要求。
——PLCC:占有面积小,引脚不易变形,但检测不方便。
——O LCCC:价格品贵,主要用于高可靠与军用产品,应考忠器件与电路板之间的CET问题。
——BGA、CSP:适用于IO高的电路中。
③片式机电元件的选择
片式机电元件主要用于高密度、体积小、质量轻的电子产品。
④THC(插装元器件)的选择
大功率器件、机电元件和特殊器件的片式化尚不成熟,还得采用插装元器件。

网友:
要根据具体产品的电路要求,以及PCB尺寸、组装密度、组装形式、产品的拓次和投入的
成本选择元器件。

网友:
大功率器件、机电元件和特殊器件的片式化尚不成熟,还得采用插装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