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的工作寿命一般是多少?

楼主(2021-07-23):
常用电子元器件的工作寿命一般是多少?非工作状态下贮存多长时间会失效?
1、小功耗的二、三极管、MOS管、各种运放数字稳压IC的工作寿命?
2、核心元器件(CPU、mcuDSP)的工作寿命?
3、各种金膜/氧膜/绕线等电阻、铝电解/钽电解/陶瓷等电容、各种小功耗电感、变压器的工作寿命?
4、哪里可以查到这些寿命?

网友:
小功耗的二、三极管、MOS管一般是十万小时以上(每天工作6-7小时可用30年).

运放数字稳压IC,核心元器件(CPU、MCU、DSP)属多种元件混合,里面单个元件也是十万小时以上,厂家出厂时也只能保正万分之一的损坏率,使用当中最多也只能保5年,一般是1-3年.

各种金膜/氧膜/绕线等电阻各种小功耗电感、变压器,这些一般不谈论它的使用寿命.
铝电解/钽电解/陶瓷等电容跟时间有关,最少也有十年.

网友:
除铝电解3-5年外,其他器件可达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