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大神,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7-23):
下图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I2C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该电路实现IIC 信号的电平转换(3.3V 和5V 电平转换),并且是双向通信的。

网友:
    上下两路是一样的,只分析SDA 一路:   1) 从左到右通信(SDA2 为输入状态):SDA1 为3.3V 高电平时,Vgs=0,NMOS 管截止,SDA2 被电阻Rp 拉高到5V。   SDA1 为低电平0V 时,Vgs=3.3V,NMOS 管导通,SDA2 为低电平。   2) 从右到左通信(SDA1 为输入状态):SDA2 为高电平时,Vgs=0(S 极被Rp 拉高至3.3V),NMOS 管截止,SDA1 为高电平3.3V。SDA2 为低电平0V 时,NMOS 管内部的二极管导通,S 极被拉低到零点几伏,Vgs 为高电平,NMOS管导通,从而SDA2 将S 极电压拉得更低,直至0V,SDA1 为低电平0V。

网友:
    是I2C电平转换电路,没错。

网友:
    这是低速率的电平转换电路,多用于I2C接口。

网友:
    该电路实现 信号的电平转换
3.3V <-------> 5V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