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动微MM32下载程序报错说明解决方案

楼主(2021-07-23):
程序是为实现特定目标或解决特定问题而用计算机语言编写的命令序列的集合。程序即完成某一件事或者是某一项工作所进行的步骤。程序具有很强的次序性和条理性,是完成一项工作所通用的方式及步骤,必须由一定数量的先后顺序的行为或者工序组成,一步步的进行,直至完成目标。下面要介绍的是灵动微MM32 mcu下载程序报错说明.

1. 实验设备:

MM32f103 测试板,MM32 测试板, Jlink、ulink2 以及 keil 5.15、keil5.18 版本

2. 实验现象:

复制一个 MM32f103 的软件工程文件到任意别的目录下,然后修改工程文件名,打开后,直接编译,然后下载,会发现下载报错,出现如下图所示。(MM32 同样会出错)

复制一个 MM32f103 的软件工程文件到任意别的地方,然后修改工程文件名,打开后,编译好,这时候如果直接读 ID,或者进入这个页面,退出后,下载也是能成功的。

最后,把问题定位到了 jlink 上,因为修改了工程名,但是 jlink 的配置文件名没改,所以它找不到设置的相对路径,因此报错。

3. 问题解决方法:

(1) 更改工程名的时候也把.uvoptx 后缀名的文件名改成相应的名称

(2) 下载前读一次 ID 或者进入 Flash Download 配置页面一次

(3) 使用 ULINK2,经过测试,ULINK2 没有这问题

因为用户是从网上下载的程序,所以出现以上问题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