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什么是差模干扰、共摸干扰?

楼主(2021-07-23):
 一、差模、共摸干扰的概念
    任何两根电源线或通信线上所存在的干扰,均可用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来表示:共模干扰在导线与地(机壳)之间传输,属于非对称性干扰,它定义为任何载流导体与参考地之间的不希望有的电位差;差模干扰在两导线之间传输,属于对称性干扰,它定义为任何两个载流导体之间的不希望有的电位差。在一般情况下,共模干扰幅度大、频率高,还可以通过导线产生辐射,所造成的干扰较大。差模干扰幅度小、频率低、所造成的干扰较小。

1、差模干扰(Differential-mode InteRFerence)定义为任何两个载流导体之间的不希望有的电位差。

    2、共摸干扰(Common- mode Interference)定义为任何载流导体与参考地之间的不希望有的电位差;

    如上图, 蓝色信号是在两根导线内部作往返传输的,我们称之为"差模";而黄信号是在信号与地线之间传输的,我们称之为"共模"。

二、存在的方式

    1、存在于电源线路中

    如下图所示的,当市电中L进,N出构成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线路,就会产生差模干扰;而当L、N相对于大地,产生方向相同,大小不一的线路时,就会产生共摸干扰。

2、存在于通信线路中

(1)、以RS485电路为例,由于485通信是以差分电压形式传输,因此是一种方向相同,大小不一的信号,主要是产生共摸干扰。

    (2)、以RS232电路为例,232通信是采用全双工方式,通信线路上一条信号线,一条信号返回线,符合产生差模干扰的条件;由于这种通信方式,导致抗干扰能力差,外部出现共摸干扰时,很容易影响到传输信号,所以在接口保护上,既要做到差模干扰防护,又要做到共摸干扰防护;但是共摸干扰是主要影响源,即做到共摸防护,也就做到了差模防护。

 三、如何消除电源线路中差模、共摸干扰?

做差模、共摸干扰防护,一方面可防止外部信号对电路本身的影响,另一面是防止电路本身对外部线路的影响;在某些电路中,主要以共摸干扰防护为主,因为大部分外部干扰为共摸干扰,做好了共摸防护,也就做好了差模防护。

1、针对电源中的差模干扰消除方式

    当干扰信号频率越高时,Zc越小,效果越明显,而低频时电路不受任何影响。(电容C的容量大致是0.01-0.47uF)

    2、针对电源中的共摸干扰消除方式

    (1)、共摸电感的作用:

    当电路中的正常电流通过时,电流在同相位绕制的电感线圈中产生反向的磁场而相互抵消,此时正常信号电流主要受线圈电阻的影响(和少量因漏感造成的阻尼);当共模电流流过线圈时,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类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阻抗,使线圈表现为高阻抗,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以此衰减共模电流达到滤波的目的。

    (2)、共摸电容的作用:

    共模电容的工作原理和差模电容的工作原理是一致的,都是利用电容的高频低阻性,使高频干扰电路短路,而低频时电路不受任何影响。只是差模电容是两极之间短路,而共模电容是线对地短路。

消除共模干扰的方法包括:
       1.采用双绞线并有效接地。
           2.强电场的地方还需要采用度锌管屏蔽。
           3.布线时远离高压线,更不能将高压电源线和信号线捆在一起走线。
           4.不要和电控所共用同一个电源。
       5.采用线形稳压电源或高品质的开关电源(纹波干扰小于50mV)
          6.采用差分式电路

    (3)、漏感电流的计算:

    其中两条红线是火线和零线N的共模干扰电流回路,称为漏感电流回路。
    L相对于N为220V,外壳如果不接地,存在110V的电压
对地漏电流计算:
Icd=2*pi*f*C*Uc
    其中Icd为漏电流;f为电网频率;
    Icd=ICYL+ICYN
=50*110*2*3.1415926*(2200p)*2
=0.15mA
    漏电流与C成正比,这样安全性高(但是C取的太小,漏电流太小又起不到消除干扰的目的),一般为几百微安到几毫安。
    接地线的电阻越高,使用者面临的风险越大,如果一个人触碰了破损接地线的设备,漏电流将流经人体到达大地。

    (4)、放电电阻的选择:

上图R为放电电阻,可将C1上积累的电荷放掉,避免因电荷积累而影响滤波特性,断电后还能使电源的进电端不带电,保证使用的安全性;电阻大小可根据输入电压的范围,从而计算回路电流大小进而选择电阻的阻值和功率。

    四、如何消除通信线路中差模、共摸干扰?

    1、针对通信线路中的共摸干扰消除方式

(1)、RS485接口电路

原理同电源的共摸干扰消除方式,这里只简单讲解一下各个元器件的作用,上图中的C1、C2为共摸电容,L1为共摸电感,D4(气体放电管)、PTC1、PTC2(热敏电阻)以及D1、D2、D3(瞬态抑制二极管)为防护器件,主要防护雷击、浪涌电压、浪涌电流的。

    (2)、RS232接口电路

    上图中的,C1、C2为共摸电容,L1、L2为共摸电感;D1、D2为防护静电的,R1、R2为限流电阻。

网友:
    讲得很好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