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检测普通二极管的极性与好坏

楼主(2021-07-23):
    检测原理:根据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这一特点性能良好的二极管,其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这两个数值相差越大越好。若相差不多说明二极管的性能不好或已经损坏。
    测量时,选用万用表的"欧姆"挡。一般用Rx100或Rxlk挡,而不用Rx1或Rx10k挡。因为Rxl挡的电流太大,容易烧坏二极管,Rxlok挡的内电源电压太大,易击穿二极管.测量方法:将两表棒分别接在二极管的两个电极上,读出测量的阻值;然后将表棒对换再测量一次,记下第二次阻值。若两次阻值相差很大,说明该二极管性能良好;并根据测量电阻小的那次的表棒接法(称之为正向连接),判断出与黑表棒连接的是二极管的正极,与红表棒连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因为万用表的内电源的正极与万用表的"-"插孔连通,内电源的负极与万用表的"+"插孔连通。
    如果两次测量的阻值都很小,说明二极管已经击穿;如果两次测量的阻值都很大,说明二极管内部已经断路:两次测量的阻值相差不大,说明二极管性能欠佳。在这些情况下,二极管就不能使用了。
    必须指出:由于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是非线性的,用万用表的不同电阻挡测量二极管的电阻时,会得出不同的电阻值;实际使用时,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会较大,因而二极管呈现的电阻值会更小些。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