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设置板框报错

楼主(2021-07-23):
设置板框出现自交叉多边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栅格设置的太大了吧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栅格设置的大了,或者是2D线太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栅格设置的大了,或者是2D线太粗了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