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9708的16脚是接什么的?

楼主(2021-07-23):
DA9708的16脚问题。16脚接的DCOM是什么?参考地吗?9 F# P1 G! _! `- o

网友:
    引脚16(REFLO):参考地(当内部+1.2V参考电压启用时,如果把此脚接模拟地,则内部参考电压禁用)

网友:
     引脚1(DB13):最高输入有效数据位;引脚2~13(DB12~DB1):数据输入端;引脚14(DB0):最低输入有效数据位;引脚15(SLEEP):休眠控制端;引脚16(REFLO):参考地(当内部+1.2V参考电压启用时,如果把此脚接模拟地,则内部参考电压禁用);引脚17(REFIO):参考输入输出端;引脚18(FS ADJ):输出电流调整端;引脚19(COMP1):噪声衰减模式设置端(最优设置为在此引脚与模拟供电端串接0.1μF电容);引脚20(ACOM):模拟共用端;引脚21(IOUTB):电流输出端,当输入数据位全为0时,输出电流最大;引脚22(IOUTA):电流输出端,当输入数据位全为1时,输出电流为0;引脚23(COMP2):开关驱动电路偏置控制;引脚24(AVDD):模拟供电电压(+2.7 ~+5V);引脚26(DCOM):数字共用端;引脚27(DVDD):数字供电电压(+2.7~+5V);引脚28(CLOCK):时钟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