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中文菜单增加SKILL后

楼主(2021-07-23):
设成中文后,如果增加了skill菜单的话菜单栏会变成字母,没有中文显示了。意味着要用中文就不能用SKILL,请教大神帮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Allegro本来就是纯英文软件,目前没有见过汉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本来就是纯英文软件,目前没有见过汉化的

    兄弟,17.4 +019的补丁可以中文了,你刚从山里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17.4 +019的补丁可以中文了,你刚从山里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gro本来就是纯英文软件,目前没有见过汉化的

阔以的,有相关的汉化软件或skill,就看汉化到什么程度而已。另外,现在Cacdence官方已经在17.4版本的S019补丁上正式推出了中文版了,不过刚出的中文版可能还有很多地方待改善和优化!

网友:
    是不是你的skill在17.4版本上有bug不兼容,又或者是allegro补丁的问题,打个新的补丁试试。我看很多人的17.4的skill菜单用中文的都没说明问题哦!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请问allegro17.4怎么设置中文菜单?

网友B:
    我就装了一个 EDA365 2.5 skill,启动时有中文菜单的,但是加载完EDA365 skill 就没有菜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装了一个 EDA365 2.5 skill,启动时有中文菜单的,但是加载完EDA365 skill 就没有菜单了

    是软件原来的菜单。 不是 skill 的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刚开始是中文菜单,加载完EDA365 Skill后就变成字母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2-03-2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2-04-25):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3-02-04):
    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2024-01-31):
    我也遇到了加载了EDA360 skill后allegro17.4的中文菜单显示不了,其他的SKILL加载后没有中文显示问题

网友(2025-06-2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打的20号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