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走线问题?

楼主(2021-07-23):
为什么同一网络的差分线走线非要我连接指定的飞线位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没懂你的意思

网友:
    你可以试试从上面走下来,或者右键single走单端

网友:
    切成single模式,应该就可以了,差分走出T网络,要小心,会出现天线效应;

楼主:
    我是这么解决:同步到Layout中使用工具中的长度最小化(Ctrl+M),router中虽然也有着功能,但不行,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求指导?

网友(2021-10-09):
    拓扑结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