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工具

楼主(2021-07-24):
    skill 工具

    Vincent Skill V1.5.rar

网友:
    凡亿官网才v1,2版本,你这个怎么都有v1.3版本了?

网友:
    这个都能用么?

楼主:
    Vincent Skill V1.5.rar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凡亿和另外一个的在网上下载的,没有用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

网友:
    能否做个简单说明?要用威望太多了

网友(2022-01-06):
    不知道跟V1.2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Vincent Skill V1.6版出来了,搞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Vincent Skill V1.6版本更新内容:                1、优化--对齐pin功能,可以选择X/Y方向对齐,也可以多次循环选择对齐。
            2、优化--检查REF文字方向 增加了Change选项,不满足check要求的自动更改方向;
            3、增加--自动添加PCB项目中Ref des/Value层缺失文字信息;
            4、增加--在command 输入 g+空格+数字,即可设置格点大小;
            5、增加--在command 输入 l+空格+数字,即可显示对应层信息;
            6、增加--自动创建差分对
            7、增加--自动摆放ref位号丝印
            8、增加--网表转换工具
            9、增加--保存BRD文件名字附加当前时间
            10、增加--自动checklist工具
            11、增加--快速创建封装
            12、增加--快速设置封装Symbol原点
            13、增加--自动添加Outline尺寸标注
            14、增加--快速添加封装Pin Number Text丝印
            15、增加--快速添加drill层 加工工艺层叠阻抗
            16、增加--快速设置层叠
            17、增加--对齐文本
            18、增加--创建 Cline RouteKeepout
            19、增加--创建 PAD RouteKeepout
            20、增加--查找导入其他第三方网表报错原因
            21、增加--自动阵列添加GND过孔
            22、优化--自动导出dxf文件时增加钻孔位置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