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准谐振QR开关电源

楼主(2021-07-26):
我们经常提到准谐振电源,那么究竟什么是准谐振开关电源呢?众所周知,开关电源的损耗主要来自于开关管的开关过程,由于开关管不是理想的开关器件,开关过程不是瞬间完成的,存在一定的过渡时间,如图1所示,传统的方波开关电源在这个过渡转换的时间里电压和电流均为零,存在重叠的区域,因而会产生开关的损耗,随着频率的升高,这种损耗会逐渐加大而限制开关电源频率的提高,同时由于在转换过程中电压和电流短时间内的急剧变化,也会产生很大的开关噪声,形成电磁干扰EMT。为克服方波开关电源的这一缺点,二十多年来人们一直致力于低功耗的软开关电源技术的探索,在电路中加入小电感或电容元件,利用谐振的原理,使开关两端的电压或电流的变化呈正弦波的变化规律,基本的设想是想办法使开关管能在电压过零ZVS (ZeroVoltage Switching)或电流过零ZCS (Zero Current Switching)的时候完成开关转换,以消除电压和电流的重叠,实现消除或减小功耗的目的。

谐振电源(Resonant SwitchingPower)的开关损耗能够降低,但电路相对复杂。在反激式开关电源中广泛应用的是准谐振的模式。所谓反激式是指原边主功率开关管与副边整流管的开关状态相反,开关管导通时,副边的整流二极管截止,反激式变换器只是在原边开关管导通时储存能量,当它截止时才向负载释放能量,故高频变压器在开关过程中,既起变压隔离作用,又是电感储能元件。反激式开关电源因电路简洁,容易实现多路输出而在彩电中得到广泛应用。不同于谐振开关电源谐振过程主动参与整个能量变化的过程(振荡>l}形为正弦波),准谐振模式是谐振只在整个电源能量变换的一个阶段—开关转换的时候完成(波形仍接近为方波),通过谐振使开关管在零电压(或最小电压)或者是零电流的时刻完成开关转换,同时又保持方波开关电源的高能量传输模式,因此称为准谐振(quasi-resanent )QR。

网友:
开关电源的损耗主要来自于开关管的开关过程,由于开关管不是理想的开关器件,开关过程不是瞬间完成的,存在一定的过渡时间

网友:
降低开关损耗,但电路比较复杂

网友:
在反激式开关电源中广泛应用的是准谐振的模式

网友:
利用谐振的原理,使开关两端的电压或电流的变化呈正弦波的变化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