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选择STM32f103还是STM32f407?

楼主(2021-07-26):
新手入门选择STM32f103还是STM32f407?

网友:
    STM32F103肯定是用的最多的了,而STM32F407是高性能单片机,有以太网接口,STM32F103没有。资料来说,现在两种的开发板都很丰富,无论是官网的STM32开发板,还是正点原子,野火等第三方的STM32开发板。感觉都可以

网友:
    STM32f407 这个,STM32f103 的改一该可以跑f407 但是f407 的不一定能跑再f103 上

网友:
    无所谓哪个,资料都还行,建议第一块ARM学到会直接控制寄存器,简单的说,在精不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