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过电流失效和过电压失效如何区分?

楼主(2021-07-26):
二极管过电流失效和过电压失效如何区分?

网友:
两种都会使失效会内部温度过高造成击穿短路,严重的现象是炸裂

网友:
虽然二者的机制不同,但仅凭损坏的二极管本身无法区分是哪种情况导致的,需要基于电路来分析

网友:
由于正向电流流过太大,造成过电流过大,导致发生热击穿,而过压失效则是反向电压过大,造成管子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