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镊子短路电源的输出,负载有几种状态?

楼主(2021-07-26):
在镊子短路瞬间,负载变成0。

在镊子放开瞬间,负载从0变回原来的。

这个变化过程瞬间完成的,还是会有中间状态?

网友:
没有用仪器抓过波形,但是我觉得短路瞬间应该有个电平变化的过程,只是猜测。

网友:
考虑负载电路里的电容影响,而且跟短路操作和位置有关,不能认为负载状态是在0和原来的状态间来回切换,同时存在中间态,具体如何可不好说,跟电源、负载和短路操作都有关

网友:
测量电源两端电压,镊子放开后电压可能是逐渐上升,甚至可能短时间内高于原来输出电压(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