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 Logic VS.1.2软件画图,图中的电容容值改变不了,出来的对话框都没有修改va...

楼主(2021-07-26):
pads Logic VS.1.2软件画图,图中的电容容值改变不了,出来的对话框都没有修改value的地方,而别的原件像电阻就可以?

网友:
点击电容右键选择“元器件编辑” 在属性添加“Value” 然后“确定”退出元器件编辑就可以了,再双击“电容元器件”符号在属性点击添加“Value“输入电容容值就可以了。

网友:
编辑元件"属性", 找到value添加后填写"值", 也可以自定义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