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PADS Layout里面直接添加pcb封装 而不是元件类型?

楼主(2021-07-26):
请问怎么在pads Layout里面直接添加pcb封装 而不是元件类型?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搞一起太繁琐了

网友:
直接画就可以的,因为我经常用orcad导入到layout中进行布局操作!很方便

网友:
你画了个pcb封装,肯定建立一个pcblibrary,你把建立的pcb库添加到右侧库里面,然后在pcb界面直接添加就ok了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2023-07-21):
做不到,没救,放弃吧,PADS就这样,操作烦琐的一批,上面说的“你画了个pcb封装,肯定建立一个pcblibrary,你把建立的pcb库添加到右侧库里面,然后在pcb界面直接添加就ok了” , 这是AD的操作,AD里操作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