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波形显示不全,为什么?

楼主(2021-07-26):
仿真结果是一个1KHz的正弦波,但结果显示如下图,不过这时候我用的Maximum step size是10us,如果这项空白的话,显示就完整,但波形都是折线,不光滑

网友:
首先你要做两件事情:

1,就在这个图上有一个菜单,里面有一项是显示点数的,(好像是limite  piont)看看你的点是不是全显示出来了,(可以打对号后,改为无限制)。我很怀疑这个地方你弄错了。

2,你把步长改成定步长,设一个比较小的值,看看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
pspice仿真之后,你需要在仿真界面上面选择电路图的相应结点,这样才能够输出波形。

网友: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