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 EDA 工具?

楼主(2021-07-26):
如何选择 EDA 工具?

网友:
    个人觉得,自己学的话可以直接学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但是有些公司是有要求的,要看公司

网友:
    这个看个人吧,看你想用哪个

网友:
    目前的 pcb 设计软件中,热分析都不是强项,所以并不建议选用,其它的功能 1.3.4 可以选择 PADS 或 Cadence 性能价格比都不错。
PLD 的设计的初学者可以采用 PLD 芯片厂家提供的集成环境,在做到百万门以上的设计时可以选用单点工具。

网友:
去人才市场上走一趟就清楚了。。不是你觉得或者别人觉得你应该学什么,而是应该让市场来决定你应该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