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M350 里面添加汉字

楼主(2021-07-26):
如何在CAM350 里面添加汉字

网友:
    CAM350能识别汉字吗

网友:
    a.cam350 不支持中文,你可在autocad 中加好再导入cam350 中。AutoCAD中可以转出DXF 和HPGL 文件,DXF 虽然在CAM350 中装入会变形,不过如果你在装入时选好字体,也是可以的。而转成HPGL,再填充也可以。  b.用 PROTEL 加完字再导出GER 文件。  c.用UCAM 转入。

网友:
    在PCB里添加吧,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