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LVDS訊號問題

楼主(2021-07-26):
    近期在Layout部分遇到一個不解的問題,依我之前對於LVDS訊號就是做對內等長及組內等長,但近期與其他工程師討論FPGA出線到Connector 不一定要做組內等長,而是注重在對內等長 還有匹配 3W規範等。想請問 只要做到(1) LVDS 對內等長 (2)保持良好平面 (3) 阻抗控制  這三點就可以,LVDS對與LVDS對真的不做等長?

网友:
    原则上单组等长即可,但是要关注多对信号间时序相位关系,如果不同信号之间相位关联密切,对于对之间长度差异不要过大

网友:
    这个跟layout其实没多大关系,有的协议在多组数据传输的开始,会自己探测lane之间的差值,然后在发送端调整。
所以你做了是最优解,如果别人明确告诉你可以不做,那就可以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