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出错,在surf函数运行时,求帮助!

楼主(2021-07-26):
举个例子
t=-2:0.5:2;
[x,y]=meshgrid(t);
z=5*x.^2+8*y.^3;
suRF(x,y,z);
这个代码执行没问题。

但是我把t 的范围改成更密一点,将0.5改成0.2就会出错,如下。
t=-2:0.2:2;
[x,y]=meshgrid(t);
z=5*x.^2+8*y.^3;
surf(x,y,z);

网页版运行没问题,为什么软件运行就出错呢??求大神回复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呀,我目前用的版本没问题呀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有条件可以装高版本的

楼主:
    我用的是2014版

楼主:
    我装个高版本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