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学习之路_or1200下linux简单gpio字符设备驱动(上)

楼主(2021-07-26):
        前几次我们把linux给boot通了,这所谓的移植也只是个名头而且,真正的移植有时间可以去看看\arch\openrisc下的移植代码,强调我现在也是在用而已,按我的理解的话不是真正意义的开发。

            那就继续先用这吧,好,现在回来《or1200软件环境搭建》的过程来,那时我们在虚拟机cross compile了lrz和lsz文件,这是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只是boot通了内核,除了UART这个外设之外我们在内核或模块程序中有关于ipcores的驱动,所以,我们想在这个最简单的内核上调试程序的时,至少在网卡调通之前我们能用串口下载程序代码,不幸中的万幸了,基于串口的通信协议来传输文件,而lrz和lsz就是串口的z-mode协议的实现。

        好,既然如此,把lrz和lsz扔到openrisc-3.1\arch\openrisc\support\initramfs\bin目录下

        回到ipcores上面,在opencores的网站上找到simple_gpio这个工程,下载下来。

            添加到SOC上,按照我自己做的SOC,地址设置为0x91000000

        千万千万记得,把板上的LED灯资源绑到GPIO Controller的端口上

            Tcl脚本文件

            现在打开openrisc目录下device-tree文件openrisc-3.1\arch\openrisc\boot\dts,

        把最后关于simple_gpio的设备描述加上去

            然后,按照《or1200移植linux》的过程重新编译linux源码,生成uImage即可。

            重新download uImage启动之后,可在\bin目录下找到lrz和lsz

        当输出lrz的时候会弹出传输文件框

            现在可以随意找个文件测试一下板子的当前设置的baudrate下能不能无错传输。

            对了,又想起一件事,上一届来公司的应届的学生,来了十几个,也就是我们这批了,有个兄弟前几天跟我说他辞职回桂林了,然后我就问题辞职你要干嘛,他就说回去跟一个小研发团队做项目创业去~估计3月底就撤了~至于什么项目这里就帮他保密一下了,但是我觉得做出来,推得早的话还蛮有市场的,这里也预祝下小朱能升级到朱总,哪天想起我就把我招过去当小弟就够了~呵呵~~~

            好,基本步骤就此为止,现在转入到gpio字符驱动代码当中去。

        参考宋宝华老师的《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第6章——字符设备驱动。

            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总结一下编写字符驱动模块的一般步骤:

            1.根据自己编程习惯选择包含cdev的自定义结构体或直接使用cdev结构体。

            2.例化file_operations结构体,然后填充文件操作的有关成员函数,并根据自己要求编写有关成员函数操作。

        3.编写模块加载函数,包括io资源申请注册,中断号申请注册,设备号申请注册,内存申请,注册字符设备,

            4.编写模块卸装函数,加载模块的逆操作。

        5.封装成2.6内核的驱动设备模型platform机制,包括编写platform_driver模块加载函数和卸装函数,填充platform_driver结构体的probe,remove,suspend,resume等成员,编写各成员函数。

        6.编写应用层的测试代码。

            好,到资源栏下载我自己编写的simple gpio controller的字符驱动,对照一面的一般步骤一步步看代码

        1.cdev结构体,这里我选择编写包含cdev的自定义结构体

    • struct simple_gpio{
    •     void __iomem *base;
    •     struct cdev gpio_cdev;
    • };

        2.file_operations结构体

        例化file_operations类,gpio controller operation

    • struct file_operations gpio_ctl_ops = {
    •         .owner =  THIS_MODULE,
    •         .read =  gpio_read,
    •         .write =  gpio_write,
    •         .unlocked_ioctl = gpio_ioctl,
    •         .open =  gpio_open,
    •         .release =  gpio_release,
    • };

            编写file_operation成员函数,只实现open和ioctl函数

    • /******************************************* for file operations *******************************************/
    • int gpio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struct simple_gpio *gpio;
    •         gpio = container_of(inode->i_cdev, struct simple_gpio, gpio_cdev);
    •         file->private_data = gpio;
    •         return 0;
    • }
    • int gpio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return 0;
    • }
    • ssize_t gpio_read(struct file *file,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f_ops){
    •         return count;
    • }
    • ssize_t gpio_write(struct file *file,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f_ops){
    •         return count;
    • }
    • long gpio_ioctl(struct file *file,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data){
    •         struct simple_gpio *gpio = file->private_data;
    •         switch(cmd){
    •                 case LED_ON:
    •                         simple_gpio_write8(gpio, SIMPLE_GPIO_DAT, 0x00);
    •                         break;
    •                 case LED_OFF:
    •                         simple_gpio_write8(gpio, SIMPLE_GPIO_DAT, 0xff);
    •                         break;
    •                 default:
    •                         printk(KERN_ALERT"led control : no cmd run  [ --kernel-- ]\n");
    •                         return (-EINVAL);
    •         }
    •         return 0;
    • }

        3.模块加载函数

        这里说明下,函数大部分流程我放在platform driver的probe函数中实现

    • /******************************************* for char device driver *******************************************/
    • static int __devinit simple_gpio_setup(struct simple_gpio *gpio){
    •     cdev_init(&gpio->gpio_cdev, &gpio_ctl_ops);
    •     gpio->gpio_cdev.owner = THIS_MODULE;
    •     register_chrdev_region(MKDEV(GPIO_MAJOR, GPIO_MINOR), 1, "simple_gpio");
    •     return cdev_add(&gpio->gpio_cdev, MKDEV(GPIO_MAJOR, GPIO_MINOR), 1);
    • }
    • /******************************************* for platform device driver *******************************************/
    • static int __devinit simple_gpio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int ret;
    •     struct simple_gpio *gpio;
    •     struct resource *io_res, *irq_res;
    •     /* get resources info*/
    •     io_res = platform_get_resource(pdev, IORESOURCE_MEM, 0);
    •     if (!io_res)
    •         return -ENODEV;
    •     irq_res = platform_get_resource(pdev, IORESOURCE_IRQ, 0);
    •     if (!irq_res)
    •         return -ENODEV;
    •     /* request memery for simple_gpio */
    •     gpio = devm_kzalloc(&pdev->dev, sizeof(*gpio), GFP_KERNEL);
    •     if (!gpio)
    •         return -ENOMEM;
    •     if (!devm_request_mem_region(&pdev->dev, io_res->start,
    •                      resource_size(io_res), pdev->name)){
    •         dev_err(&pdev->dev, "Memory region busy\n");
    •         return -EBUSY;
    •     }
    •     /* map io memery to kenel space */
    •     gpio->base = devm_ioremap_nocache(&pdev->dev, io_res->start,
    •                      resource_size(io_res));
    •     if (!gpio->base){
    •         dev_err(&pdev->dev, "Unable to map registers\n");
    •         return -EIO;
    •     }
    •     /* register simple_gpio char device */
    •     simple_gpio_setup(gpio);
    •     /* set outputs and light leds */
    •     simple_gpio_led_init(gpio);
    •     /* register interrupt */
    •     ret = devm_request_irq(&pdev->dev, irq_res->start, simple_gpio_isr, 0,
    •                    pdev->name, gpio);
    •     if(ret){
    •         dev_err(&pdev->dev, "Cannot claim IRQ\n");
    •         return ret;
    •     }
    •     /* save struct gpio as device private data */
    •     platform_set_drvdata(pdev, gpio);
    •     /* mount into sysfs */
    •     gpio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gpio_class");
    •     device_create(gpio_class, NULL, MKDEV(GPIO_MAJOR, GPIO_MINOR), NULL, "led");
    •     return 0;
    • }

            4.模块卸装函数

            与加载函数相同,流程放在platform driver的remove函数中实现

    • /******************************************* for char device driver *******************************************/
    • static void __devexit simple_gpio_clean(struct simple_gpio *gpio){
    •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MKDEV(GPIO_MAJOR, GPIO_MINOR), 1);
    •     cdev_del(&gpio->gpio_cdev);
    • }
    • /******************************************* for platform device driver *******************************************/
    • static int __devexit simple_gpio_remov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struct simple_gpio *gpio = platform_get_drvdata(pdev);
    •     /* extinguish leds */
    •     simple_gpio_led_exit(gpio);
    •     /* remove data */
    •     platform_set_drvdata(pdev, NULL);
    •     /* unregister simple_gpio char device */
    •     simple_gpio_clean(gpio);
    •     device_destroy(gpio_class, MKDEV(GPIO_MAJOR, GPIO_MINOR));
    •     class_destroy(gpio_class);
    •     return 0;
    • }

            5.封装成platform机制

        对于这个步骤,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格式,个人理解就是通用的字符设备驱动套进去platform机制,至于这个机制,很多blog都有解释,这里就不详细再说明了,主要是platform_device,platform_driver,bus三者之间的关系,platform_driver有一系列的操作函数,platform_device对设备的属性描述。

    • #define simple_gpio_suspend NULL
    • #define simple_gpio_resume  NULL
    • static struct of_device_id simple_gpio_match[] = {
    •     { .compatible = "opencores,simple_gpio", },
    •     {},
    • };
    • MODULE_DEVICE_TABLE(of, simple_gpio_match);
    • /* work with hotplug and coldplug */
    • MODULE_ALIAS("platform:simple_gpio");
    •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simple_gpio_driver = {
    •     .probe = simple_gpio_probe,
    •     .remove = __devexit_p(simple_gpio_remove),
    •     .suspend = simple_gpio_suspend,
    •     .resume  = simple_gpio_resume,
    •     .driver = {
    •         .owner = THIS_MODULE,
    •         .name = "simple_gpio",
    •         .of_match_table = simple_gpio_match,
    •     },
    • };
    • static int __init simple_gpio_init(void){
    •     return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simple_gpio_driver);
    • }
    • static void __exit simple_gpio_exit(void){
    •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simple_gpio_driver);
    • }

            6.测试文件

        在linux应用层去做文件打开、读写、关闭操作相信学C的时候就应该有深刻的理解,这里的我们在驱动上没有实现read和write函数的具体操作,只实现了ioctl的操作,所以测试文件很简单,目的是看到LED灯闪烁的现象,所以只是简单打开设备文件,执行在驱动中定义好的命令而已。

    • //------------------------------------- main ---------------------------------------------
    • int main(void)
    • {
    •         int fd;
    •     int ret;
    •     char *i;
    •         printf("\nstart simple_gpio_led_driver test ! \n\n");
    •         sleep(1);
    •         fd = open(DEVICE_NAME, O_RDWR);
    •     printf("fd = %d\n",fd);
    •         if (fd == -1){
    •                 printf("open device %s error !\n",DEVICE_NAME);
    •         }
    •         else{
    •         while(1){
    •             ioctl(fd,LED_OFF);
    •             printf ("leds is off ! \n");
    •             sleep(1);//sleep for 1s
    •             ioctl(fd,LED_ON);
    •             printf ("leds is on ! \n");
    •             sleep(1);
    •         }
    •             // close
    •         ret = close(fd);
    •         printf ("ret=%d\n",ret);
    •         printf ("close gpio_led_driver test\n");
    •         }
    •         return 0;
    • }

        至于代码中有少量的注释,或者大家可以自己理解理解,当是自学的过程,主要还是参考宋宝华老师的书,有问题的话留言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or1200下linux简单gpio字符设备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