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LCD 的背光驱动电路,请问这是升压电路还是降压电路?

楼主(2021-07-26):
下图为一个LCD 的背光驱动电路,请问这是升压电路还是降压电路?这是恒压驱动型电路还是恒流驱动型电路?如果需要调整背光的亮度,则需要调整哪个元件的参数?

网友:
    应该是升压DC-DC,调整电压需要对FB脚的电阻进行更改,电感也需要对应负载进行更改,电容看情况添加

网友:
    这是恒流驱动的升压电路,可通过调整FB 引脚的对地电阻R1 来调整输出电流,从而调整LED 的亮度,输出电流Iled=Vfb/Rfb。

网友:
    这是恒流驱动的升压电路,输出电流Iled=Vfb/Rfb。通过调整EN 引脚的开关波形也可以调整LED 的亮度,比如EN 引脚输入大于50Hz(小于50Hz 人眼会感到LED在闪烁)的PWM 信号,改变PWM 信号的占空比即可调整LED 的亮度。

网友:
    应该是升压DC-DC,"Up to 8 WLEDs"

网友A:
    看电感,电感在跟输入接就是升压,跟输出接就是降压

网友:
    娃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哇哇哇娃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感,电感在跟输入接就是升压,跟输出接就是降压

一语中的!

网友:
    挺形象的。除了看电感位置,也可以看SW(PWM)接哪端,有没有二极管来判断。这是一个升压恒流源电路,电压约24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