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稳压管Z1 可以放在保险丝F1 之前吗?为什么?

楼主(2021-07-26):
下图是某直流电源的输入电路,请分析图中每个元器件的作用。请问稳压管Z1 可以放在保险丝F1 之前吗?为什么?

网友:
J3 是输入插座,用于连接输入电源。VD1 是防止反接的二极管,要选反向击穿电压大,正向导通电流大,导通压降小的整流二极管,比如肖特基势垒整流二极管。

网友A:
正常来说,这里不应该是稳压管。是tvs才对。
tvs的响应时间远小于保险丝,要放最前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这里不应该是稳压管。是tvs才对。
    tvs的响应时间远小于保险丝,要放最前面的。

对,TVS才对。

网友:
    我也赞成是更快反应速度的TVS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这里不应该是稳压管。是tvs才对。
tvs的响应时间远小于保险丝,要放最前面的。

    TVS应放于保险丝的后端吧,TVS快速响应呈现低阻,保险丝熔断,避免TVS长时间导通发热烧掉;

网友:
    PTC+TVS组合, 楼主用N倍VDC的电压输入下, 看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TVS应放于保险丝的后端吧,TVS快速响应呈现低阻,保险丝熔断,避免TVS长时间导通发热烧掉;

    这要看个人的理解了。反正是要把进来的高能量干掉,不是消耗在保险丝就在tvs。
一般保险丝对付的是持续的过流。瞬时的脉冲如果能让保险丝起作用,那这个脉冲包含的能量/持续时间估计不是tvs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