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锁死问题

楼主(2021-07-26):
在车辆上电的时候can通信正常,但是车辆运行后就无法通信,必须在DSP中重新初始化才可以通信,但是运行过程中会一直进行锁死--初始化的情况,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can 线里干扰太大,  会因为大量的错误帧, 进入总线错误状态.  可以读取错误寄存器了解情况

网友:
    最终的解决办法不在单片机, 而是总线的线路和布线的改进

网友:
    通常是通过检查错误寄存器, 了解错误情况,  错误锁死可以重新初始化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