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基板都有哪些优越性能?

楼主(2021-07-26):
陶瓷基板,是指铜箔在高温下直接键合到氧化铝(Al2O3)或氮化铝(AlN)陶瓷基片表面( 单面或双面)上的特殊工艺板。

陶瓷基板已成为大功率电力电子电路结构技术和互连技术的基础材料。

那么,陶瓷基板有哪些优越性能呢?
1、陶瓷基板的热膨胀系数接近硅芯片,可节省过渡层Mo片,省工、节材、降低成本;
2、减少焊层,降低热阻,减少空洞,提高成品率;
3、在相同载流量下 0.3mm厚的铜箔线宽仅为普通印刷电路板的10%;
4、 优良的导热性,使芯片的封装非常紧凑,从而使功率密度大大提高,改善系统和装置的可靠性;
5、超薄型(0.25mm)陶瓷基板可替代BeO,无环保毒性问题;
6、载流量大,100A电流连续通过1mm宽0.3mm厚铜体,温升约17℃;100A电流连续通过2mm宽0.3mm厚铜体,温升仅5℃左右;
7、热阻低,10×10mm陶瓷基板的热阻0.63mm厚度陶瓷基片的热阻为0.31K/W ,0.38mm厚度陶瓷基片的热阻为0.19K/W,0.25mm厚度陶瓷基片的热阻为0.14K/W。
8、绝缘耐压高,保障人身安全和设备的防护能力。
9、可以实现新的封装和组装方法,使产品高度集成,体积缩小。

网友:
优良的导热性,使芯片的封装非常紧凑,从而使功率密度大大提高,改善系统和装置的可靠性

网友:
载流量大,100A电流连续通过1mm宽0.3mm厚铜体,温升约17℃;100A电流连续通过2mm宽0.3mm厚铜体,温升仅5℃左右

网友:
热阻低,10×10mm陶瓷基板的热阻0.63mm厚度陶瓷基片的热阻为0.31K/W ,0.38mm厚度陶瓷基片的热阻为0.19K/W,0.25mm厚度陶瓷基片的热阻为0.14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