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线路板有什么特点?

楼主(2021-07-26):
多层线路板是由蚀刻好的几块单面板或双面板经过层压、粘合而成,那么,与单双层线路板相比,多层线路板有什么特点?下面与你一起分享一下。

1、多层线路板装配密度高,体积小。

2、多层线路板方便布线,配线长度及元器件之间连线缩短,有利于提高信号传输的速度。

3、对于高频电路,加入地线层后,信号线对地线层形成恒定的低阻抗,电路阻抗大幅降低,屏蔽效果较好。

4、对于散热功能需求高的电子产品,多层线路板可以设置金属芯散热层,满足屏蔽、散热等特种功能需要。

5、性能上来说,多层线路板优于单双面板,但是层数越高制作成本也越大,加工时间也相对较长,在质量检测上也比较复杂。

6、多层线路板中常见的是四六层板,四层板与六层板之间的区别在于中间层、地线层和电源层之间多了两个内部信号层,六层板比四层板要厚一些。

总体来说,多层线路板因其设计灵活性、经济优越性、电气性能稳定可靠性等特点,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电子产品的生产制造中。

网友:
多层线路板方便布线,配线长度及元器件之间连线缩短,有利于提高信号传输的速度。

网友:
对于高频电路,加入地线层后,信号线对地线层形成恒定的低阻抗,电路阻抗大幅降低,屏蔽效果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