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 温度保险在哪

楼主(2021-07-26):
电源变压器热保护器装在哪里, 初级绕组的顶端还是下端 就是在硬壳那边还是在胶带下面
初级绕组三个头

网友:
电源变压器温度保险的位置:

电源变压器温度保险在接导线的地方有黄色胶带后面,用刀挑开黄色胶带就能看到温度保险丝

电源变压器的功能是功率传送、电压变换和绝缘隔离,作为一种主要的软磁电磁元件,在电源技术中和电力电子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电源变压器的功能是功率传送、电压变换和绝缘隔离,作为一种主要的软磁电磁元件,在电源技术中和电力电子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