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片上系统的区别?

楼主(2021-07-26):
FPGA和片上系统的区别?

网友:
FPGA是一种可以由用户设定其内部逻辑的可编程器件。片上系统(SoC)则是指将一个相对完整的硬件系统设计到一个芯片中。这个芯片可以是全定制的ASIC,也可以是一片FPGA。通常在进行ASIC设计时,会先用FPGA对ASIC设计进行硬件验证。但是FPGA并非只用于SoC设计,FPGA可以用于各种硬件设计中。因此,如果把SoC看成是一个集合,FPGA是另一个集合,那么这两个集合只是存在交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