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原理图转PCB图出现这样的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1-07-26):
Reading file --  C:\pads Projects\padsnet.asc
Loading  from library
Cannot create attribute with name
Warning: Attribute of type Comment not allowed for specified object
ATTRIBUTE VALUES
NET GND
Warning: Attribute type Source Path not found, free text attribute assumed
ATTRIBUTE VALUES
NET GND
Warning: Attribute type Name not found, free text attribute assumed
**INPUT WARNINGS FOUND**

网友:
AC209N 封装没找到。

然后是属性值没有,可能是你添加了,但没写值。提示警告。

AC209N元件有接地的网络,元件没找到,所以网络也会同样出错。